伺服电机控制问题

楼主(2012-05-18):
伺服驱动器有位置环,速度环和电流环,为什么在有的应用场合需要把位置环甚至速度环都移到上位控制器中,只在驱动器上保留电流环,看些资料说这样对于提高系统相应速度有帮助,那么为什么呐?原理是什么?

网友A:
是的,在一个私服系统中,位置环是必须的,位于这三个闭环的最外端

楼主:
我想知道问什么把位置环或者把位置环和速度环放在上位控制器中能提高伺服系统性能

网友B:
    学习啦,还没拆过伺服驱动器呢

网友C:
我也正有此疑问呢!位置环是响应速度最慢的,电流环是响应速度最快的!好像位置环和电流环移倒上位机上,只有在高性能的上位才有,具体我也不清楚!高手帮忙!在此期待了!

楼主:
“位置环是响应速度最慢的,电流环是响应速度最快的!”

这一点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楼主:
通过查资料,基本弄清楚了

“位置环是响应速度最慢的,电流环是响应速度最快的!”这一点是由于位置环是外环,电流环是内环,对于控制系统来说,内环的更新周期必须要快于外环的更新周期。

回到伺服驱动器上,它本身的运算能力肯定是有限的,所以说,如果有更好的上位处理器来处理位置环和速度环而只把电流环放在驱动器上的话,那么对于整个控制系统来说,外环的更新速度加快了,那么系统的整体系能肯定比较好,当然,如果上位的处理器不够高档的话,如果再把位置环和速度环放在上位机来处理,那么效果肯定是适得其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