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插补方法有哪些

楼主(2012-05-18):
对于使用粗插补和精插补结合的方法提高轨迹跟踪精度的系统,精插补的 方法主要有哪些?哪位可以介绍下...

网友A:
delta_s=delta_f * delta_t

网友B:
PMAC运动控制卡!

网友C:
精插补就是脉冲增量插补,所有属于脉冲增量插补的方法都可以作为精插补,比如:逐点比较法,最小偏差法,DDA法。方法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