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富士变频器参数怎么设置

楼主(2012-05-18):
我需要富士变频器的输出端子功能实现最高频率和最低频率,输出给PLC的输入点,请问下变频器的对应的参数怎么设置?

网友A:
你这要确定那个端子号,哪个功能项,这得厂家来了估计,不过你可以翻翻功能项,一般提供几路输出,有开关量的有模拟量的,就从模拟量A0找就行了,设置它提供的你可以采集的信号形式,看下变频器接线图和手册。

楼主:
我目的是想把Y1到Y4或者30C\30A,Y5C\Y5A,以上取其中2个分别作为50HZ输出开关量和0HZ输出开关量,我看了下说明书,下图就是各种端子的功能,请问下选择哪个参数才能实现我所说的功能。

网友B:
具体型号需要参照说明书才行的。

楼主:
型号是FRN30G1S-4C

网友C:
据我所知,我用到的30A/30C是作为一个常开点来检查故障的,一般接一个中继。Y5A/Y5C,接一个灯用来检查变频器的运行状况!

楼主:
对:chris3726关于据我所知,我用到的30A/30C是作为一个常开点来检查故障的,一般接一个中继。Y5A/Y5C,接一个灯用来检查变频器的运行状况! 内容的回复:

所有的点,都不止一种功能的,具体功能需要相应参数修改得到的,我就是不清楚设置哪个参数,请各位大师指点下,需要说明书,我可以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