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的代替新品是3U还是3G系列

楼主(2012-05-18):
请教一下前辈,本人一直来使用LS的plc,现在想转到三菱PLC上来,在选型上很纠结,常规用的FX2N系列从网上看马上要停产,不知新的代替品是3U还是3G的品种,我的工程主要用于数控上的2轴控制,及电子送经的PID功能。知道的能提供一下建议吗?

还有,新的型号的各种操作手册到哪里买的到(不太习惯看电子档)?。编程软件用新的GX WORKS2好还是老的GX-DEVELOPER好?谢谢。

网友A:
呵呵,2N 已经停产,但是市场仍然有余货。 建议你使用3U的来替代。 编程软件,个人认为还是老版本的GX-DEVELOPER用起来实在一点。

网友B:
个人认为,3G与3U都可以作为2N的替代品,具体看实际情况和需要了!至于手册,可以找供应商购买;编程软件就看习惯了,三菱后来出的软件都挺大的。

楼主:
谢谢以上两位的建议,供应商会提供使用手册。

网友C:
按照三菱官方的升级标准,3G代替1N,3U代替2N。。。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按照三菱官方的升级标准,3G代替1N,3U代替2N。。。

是这个情况,电子档的看着是太劳累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呵呵,2N 已经停产,但是市场仍然有余货。 建议你使用3U的来替代。 编程软件,个人认为还是老版本的GX-DEVELOPER用起来实在一点。

应该两种都可以替代,考虑以后备件好买,还是不要选用FX2N

网友F:
没用过3U系列的。有一天会用到的。

网友G:
我这里几十台机器用的都是3U 3G的,官网说了,2N以下的要停产了,用3U3G的替代,以后小型机就是3U 3G的天下了,现在的加密功能加强了

网友H:
纸质手册有点贵啊,要七八十块呢,我也想买本。一直没动手。

网友I:
没用过3U系列的

网友J:
功能更强了,

技术进步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呵呵,2N 已经停产,但是市场仍然有余货。 建议你使用3U的来替代。 编程软件,个人认为还是老版本的GX-DEVELOPER用起来实在一点。

网友L:
FX3G是FX1N的替代品,FX3U是FX2N的替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