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dave 6.0与S7-200通过以太网通讯的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12-05-18):
西门子prodave 6.0是不能通过以太网与西门子S7-200的CP243-1通讯的,只能用PPI方式通讯。
但有一种例外。
如果使用大连德嘉电子的ETH-PPI,就可以使用prodave 6.0的以太网与S7-200进行通讯。它所使用的协议是S7-300(profinet)。设置时要注意以下事项:1、要安装西门子STEP7编程软件 2、在STEP7的set  PC/PG interface 中的驱动选择为TCP/IP(AUTO)注:这是因为大连德嘉的ETH-PPI走的是西门子S7-300协议,所以要用该驱动。
对于S7-200中的V区的读写,实际上就是对DB1的读写。要使用Prodave 6.0中的field_write_ex6和field_read_ex6函数。(尤其注意的是,不要使用db_write_ex6,它在200系统下是不能正常工作的。)购买大连德嘉电子ETH-PPI产品的客户,可在线申请delphi程序的例子。

在西门子300TCP协议中,由于没有V区,而在西门子S7-200的系统中,没有DB块,ETH-PPI将他们俩者的对应关系变为DB1对应V区,请注意是DB1!

Prodave已经被国内用户大量使用在数据采集、性能分析、报表生成系统中,使用范围很广,但以太网的例子非常少。西门子自己的例子只提供了一个MPI方式的例子,我司主页http://www.dl-winbest.cn
上提供了300的例子,但是没有200的例子。希望我们可以抛砖引玉,与大家一起推动工控以太网的进程。

附件为 prodave6.0 通过ETH-PPI读写S7-200 V区的例子:
delphi源程序请购买后联系销售索取:

楼主:
更多详情欢迎登录公司网站www.dl-winbest.cn

楼主:
德嘉国际电子最新研发的 DP-MODBUS 协议(网关)转换器
其功能是:
modbus侧为主站时:
        主要用于连接 modbus 从站仪表、及其它一些modbus 从站设备,如:
MODBUS 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

在modbus侧为从站时:
    以modbus从站协议与其他modbus主站设备进行数据通讯

楼主:


网友A:
不错,下来学习一下

楼主(2012-06-26):
感谢支持,新品DP-Modbus协议转换器正式推出,敬请关注。

楼主(2012-07-27):
德嘉国际电子 DP-MODBUS 协议转换器

功能简介

通过MODBUS协议连接各种仪表、Modbus设备、变频器等

modbus侧为主站主要用于连接 modbus 从站仪表、及其它一些modbus 从站设备,如:MODBUS 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

在modbus侧为从站时以modbus从站协议与其他modbus主站设备进行数据通讯。

【优点】:

? 调试方便,手段多样,尤其适用于初次使用者

? 它有7个指示灯,使你能更为清晰准确快捷的判断问题所在;

? 它在modbus主站方式时,通过不断循环显示的多个状态字,使你能够轻松发现各个从站设备及相应报文的故障性质。

   这些都是有别于其它厂家的特点,目的是使客户能用最短的时间迅速完成现场调试,立即发现问题,立即解决问题,绝不浪费你的宝贵时间。

楼主:
大连德嘉电子的cp243i 是本年度最火、最受客户好评的以太网产品!
(1)不用更改任何PLC程序,连上即可使用
(2)不用外接电源,通过PPI口供电
(3)标准的西门子 s7-200 TCP协议,无须添加任何驱动,microwin/pc access /组态王/力控/kepware/紫金桥/...全都支持
(4)还可以直接替代编程电缆【只要在 microWin中选用 TCP/IP(auto)即可】

QQ:1242136482(注明中国工控网)

楼主:
组态王、力控、Intouch、IFix、WinCC、PC_Access与s7-200连接的最佳方案
www.dl-winbest.cn

楼主:
在大型项目中经常遇到s7-200/300共存的现象,怎样采集多台200和300的实时数据,是我们经常要面临的问题。
一般来说西门子推荐的是profibus dp来采集,但是由于受现场条件的影响,当plc节点太多的时候,该方法速度太慢,不能够满足要求。
因此好多大型项目上都采用西门子以太网tcp协议(profinet)它有以下及点好处。
1、速度快。
2、系统之间可以分布的比较远。
3、抗干扰性比dp总线强的多。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西门子的以太网模块过于昂贵,一般都采用大连德嘉电子的eth-mpi(for s7-300)来替换西门子cp343,用eth-ppi替代西门子cp243-1(for s7-200),使用的编程软件可以用vb、vc、delphi等,使用西门子提供的prodave 6.0ie动态连接库。就可以完成上百台的plc数据采集任务。
这在电子芯片制造业是最常见的一种方案。它在珠海和上海等地已经有大量应用。

点击查看原图

楼主:
新款无需占用PPI口的S7-200以太网模块即将问世,敬请关注www.dl-winbest.cn

楼主(2012-08-31):
西门子smart屏可以连EM277吗?

有些用户的PPI口被占用时,想将西门子smart屏与EM277相连接。
这是可行的。
但是,造价太高。EM277价格在1100左右。
现在大连德嘉国际电子新推出的一款PPI口扩展模块
其主要功能是与用途是:
1)当PPI口被自由通讯占用时,需要连接触摸屏(smart屏);
2)当PPI口被自由通讯占用时,需要调试程序;
3)技术改造。想加触摸屏,发现无PPI口可用时。
上述情况,可以通过购买大连德嘉国际电子的 PPI口扩展模块得以实现,但前提是一定要未插满7个扩展模块!(因为它要占用一个槽位)
而且你无须在PLC中修改任何东西,是安装就能用的好东西。
更主要的是价格便宜! 仅仅是EM277价格的一半哦!!
它的PPI站号固定为2,波特率缺省为187.5K,【19.2K,9.6k可通过短接线设置】

网友B(2013-02-18):
新品ETH-MPI(smartIE)三月份就要正式推出了,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