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G IG5A的奇怪故障

楼主(2012-05-18):
哪位大虾对LG熟悉,我有个机器很怪,原来的问题是5V的三端稳压坏了,换了以后正常了,机器是5.5K的,带1.5K和0.75K电机都没问题,但是带7.5K电机,频率大概再1.5HZ的时候往下降到1HZ,就这么1HZ运行,我测试了下可控硅电压是7V,带7.5K的时候,直流电压降到533V(原来上电再540V左右),现在没方向了,请高手指导下

网友A:
5.5KW的变频器带7.5KW的电机?超载啊,看下在1HZ时的运行电流是多少啊,平衡吗?

网友A:
直流电压降到533V 也不能算低啊,感觉并不是问题的原因,建议参数初始化后再试。另外问下可控硅7V电压是如何测的?

楼主:
参数问题,初始化后就正常了,娘的,白忙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