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操作系统能安装西门子的winccFlexble 吗?

楼主(2012-05-18):
win7操作系统能安装西门子的winccFlexble 吗?

网友A:
Win7 32Bit OS: WinccFlexible2008 SP2

Win7 64Bit OS: WinccFlexible2008 SP3

网友B:
装一下试试不就知道了,哈哈

网友C:
可以,以下都支持。

Win7 32Bit OS: WinccFlexible2008 SP2

Win7 64Bit OS: WinccFlexible2008 SP3

网友D:
我装过,不可以,要先装完step7之后再装wincc flexible 2008

网友E:
询问了人家技术支持,说step 7 和WINCC 2008都不可以。后来我换了WINXP系统。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补丁支持WIN 7。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询问了人家技术支持,说step 7 和WINCC 2008都不可以。后来我换了WINXP系统。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补丁支持WIN 7。

最新版本的STEP7和wincc flexible 2008是可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装过,不可以,要先装完step7之后再装wincc flexible 2008

      这要看你使用的版本啦, S7 的最新 V5.5 的SP X 是能在 WIN7 系统下运行的,搞什么,直接 XP 啦,什么软件都能运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