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熔断器变黑了!请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

楼主(2012-05-18):
如题

网友A:
氧化层吧,现场什么环境,有腐蚀性气体吗?

网友B:
氧化层啊,柜子里加点干燥剂会好很多。。。

网友C:
外表氧化层,没有影响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D:
电流太大,导致发热氧化。

网友E:
外表被氧化了,使用的环境怎么样,应该检查负载

楼主:
实际负载不大,我们按照西门子选型参考选型的,而且我查了当时的订货数据核实了一下,

电机参数:

装置参数:

 -U14inverter6SE7031-5TF60   rated power 75KW   146A   with plateCBP2、DTI

熔断器参数:

3NE1 227-2rated current250A rated volt 690VAC

楼主:
熔断器参数:

3NE1 227-2rated current250A rated volt 690VAC

楼主:
主电室环境温度26左右,没有腐蚀性气体,

网友F:
有些过流了,注意啊,检查一下现场的情况!

网友G:
氧化层吧,外界环境所致,可能是外界湿度较大,造成的氧化,再者就是接触不良造成的发热!

网友H:
应该是氧化了。没有问题的。继续使用

网友I:
接触不良电阻变大引起发热氧化发黑,不能继续使用 ,应处理后再使用

网友J:
   有些过流过载了,注意啊,检查一下现场的情况! 长时间发热后的现象呀!

网友K:
使用时测下触点的温度。

应该是氧化层不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L(2012-06-24):
引用 网友D:
电流太大,导致发热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