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接线问题

楼主(2012-05-18):
请教一下师傅,我现在有一个KS100A的双向可控硅,螺旋式的,上面有三根线,分别是红色的主线,0。5平方的红线,还有一要0。5平方的黄线。我要用可控硅来控制加热管,请问一下怎么接线啊,我以前从来没用过,有没有这方面的拉接线图?谢谢了。还有,我这螺旋式的可控硅,当拧在散热底座上的时候,就和柜子接通了,也就是散热片上带电了,怎么办啊?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帮你顶下

网友B:
阳极旋入底座,底座与柜子【绝缘】,用过可关断的,没用过双向的

网友C(2013-07-12):
这种可控硅调压器,防浪涌、防尖峰、连续平稳可调、RC吸收多重保护,双电容触发效果不错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w4002-952123241.12.5iDM1U&id=13301018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