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柜空调器制冷效果怎么样

楼主(2012-05-18):
我们公司在现场运行的变频控制柜由于现场条件恶劣,灰尘将控制柜防尘网堵死(除尘后很快就又堵上了),这样导致变频器产生的热量不能从控制柜中散发出来,控制柜内温度很高,担心随着气温的升高,控制柜内的温度会持续升高,导致PLC等不能正常工作,所以想用控制柜空调器给控制柜降温,我没有使用过,只是在网上查到了这个资料,哪位用过控制柜空调器?使用效果怎么样在这里说说,多谢!

网友A:
那效果是肯定不要说得,但也要注意安装位置(要有合理的循环风道),这样才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楼主:
对:ahukuaipao关于那效果是肯定不要说得,但也要注意安装位置(要有合理的循环风道),这样才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内容的回复:

谢谢,我想选择外挂式的,就是挂在控制柜外面,不占用控制柜内空间,是否还要考虑循环风道?我也想一次解决问题,否则安装后效果如果不理想的话,无法向公司交代。

网友B:
如果风道循环没有问题,效果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C:
可以选择外挂式的,但控制柜空调也有一个副作用,当电柜停电后,空调停止运行,外面的高温高湿的空气进入电柜,容易在表面温度较低的电器元件表面结露,导致元器件损坏。

1.所以空调要选可调温的,把温度调到和电柜外温度基本相同即可。电柜内温度不是越低越好。

2.最好停机不停电,保持电柜空调一直运行。很多工厂都是这样,来避免电器元件表面结露,导致元器件损坏。

网友D:
昆拓的机柜空调还可以,我们公司正在用,你可以网上查一下.

楼主:
好的,多谢各位!!!

网友E(2019-04-11):
可以看看http://www.weelonger.com/ 专注做电气温控类产品,威图,百能堡,英维克等,主要做中高端产品,低端的质量问题太大,建议大家慎重选择。也有很多干货文章可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