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压力变送器在现场中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2-05-18):
一、简介
HN系列压力(差压)变送器选用进口高品质扩散硅式、陶瓷式压力传感器作为敏感元件,采用专用集成 模块,经精细的温度、零点、满程和非线性补偿,该压力(差压)变送器实现对液体、气体、蒸汽等介质压力变化的准确测量和 变送。实现工矿企业、科研院所等部门对各种场所压力真空介质变化的理想监控

二、概述
  在目前的油库油罐液位的测量设计中,比较流行的是采用雷达液位计或浮球、浮标、钢带式液位计等。雷达液位计虽然精度高但成本也高,而浮标、浮球等液位计,安装、维护比较麻烦。差压式液位计,在锅炉汽包等密闭容器中应用广泛,但测量结果并非真正液位,因此在油罐液位测量的设计鲜有应用。其实油库油罐的精确液位,并不十分重要,用户实际要了解的并不是液位,而是通过测量液位来了解油罐中油品的实际数量(即吨数),从而防止满溢。由此分析,采用差压法来测液位(实际为吨数)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因为目前差压变送器的应用十分成熟,技术十分完善,精度可达0.075级,而且价格大幅下跌,性能价格较高。
三、设计原理
  差压式液位计所测量的结果是压力差,即△P=ρg△h。而由于油罐往往是圆柱形,其截面圆的面积S是不变的,那么,重量 G=△P·S=ρg△h·S,S不变,G与△P成正比关系。即只要准确地检测出△P值,就可以得到实际油品的库存量G,从公式还可知其密度ρ与高度△h成反比。在温度变化时,虽然油品体积膨胀或缩小,实际液位升高或降低,所检测到的压力始终是保持不变的。如果用户需要显示实际液位,也可以引入介质温度补偿予以解决。

网友A:
我认为单晶硅谐振梁的比较好,如恒河川仪EJA系列,精度高,故障率低,0.075精度。用几年不会坏。侧油管液位,应选钢带液位计,一般油管分外壳和内胆,高度很高,差压式测量不好安装,应罐内有压力,差压式必须加平衡容器,造价太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