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变量的问题

楼主(2012-05-18):
我是初学者,想请教组态王中,有什么命令可以让运行中的所有的变量恢复初始定义的值?我做了个组态界面,想要让它运行的时候反复运行,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A:
你是指所有的变量值初始化? 这又不是C语言编辑器,不需要对变量进行初始化,如果建立变量时,选择了保存数值的话,就会保存最后一次的数值,需要用语句初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又不是C语言编辑器,不需要对变量进行初始化,如果建立变量时,选择了保存数值的话,就会保存最后一次的数值,需要用语句初始。

你可能没有理解我问的,我是想让我做的组态在运行的时候变量自动恢复初始值,然后自动重复运行。不知道这样可以吗?

网友C:
这个要搞循环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