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和plc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2-05-18):
各位高手 我最近在做毕业设计 用到组态软件就是mcgs5.1的 可是在仿真的时候出现了问题,通讯状态标志总是显示-1,而且在组态仿真的时候也会显示设备“通用串口父设备0”【通用串口父设备】初始化失败!

求解 很急 谢谢 我用的plc是s7200 毕业设计是摇臂钻床 只需要用到开关量就可以了

网友A:
通用串口父设备0初始化失败,请重装软件,现在最新的是5.5吧

另外你的电脑是否有串口?或者串口是否正常?

网友B:
   mcgs5.1?? 现在都 是 7.2 啦!! 另外你仿真是因为没有连接到 PLC 呀,当然会报  通用串口父设备0”【通用串口父设备】初始化失败!

     如果你是连接真实 PLC 运行的话, 就直接连线,不是仿真啦!

网友C:
仿真的话,没有链接PLC 当然会显示失败。  只有链接PLC实体,设定正确的通讯参数,才可以。

楼主:
谢谢啊 现在已经可以通讯了  通用串口父设备0”【通用串口父设备】初始化失败!的问题也解决了 但是我现在又出现问题鸟 就是我设置的按钮自动变成点动了 按下之后 隔一两秒会自动弹开 求解释

网友D(2013-07-27):
通用串口父设备0”<此处内容被屏蔽>通用串口父设备<此处内容被屏蔽>初始化失败!的问题也解决了

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

网友E(2018-05-28):
这个资料很实用,要努力学习

网友F(2018-08-08):
换成com2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