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OP-B05S100人机可以与OMRON CP1E N30DR-A连接吗?

楼主(2012-05-18):
台达DOP-B05S100人机可以与OMRON CP1E N30DR-A连接吗?

网友A:
东莞专业自动化公司 东莞市平捷自动化有限公司

温差测试机,功率测试机,热阻测试机,单刀切割机,多刀切割机,恒压供水,恒压供气,水处理工程,泵站,定长送料,飞剪,追剪,运动控制,工业组态,热管测试,成套自动化解决方案

三菱,西门子,松下,欧姆龙,信捷PLC应用

承接各种自动化工程  1

www.pjzdh.com
0769-89791506

网友B:
可以连接的。

网友C:
主要看支持的通信方式,一般都是可以的

网友D:
应该可以的                 看看通讯方式   有可能 的用232

网友E:
可以 232通讯 比较简单

网友F:
新建/Base Port 控制器/选择Omron,或者“选项-设置模块参数-通讯/修改”。

网友G:
选择OMRON下的CS/CJ机型。

楼主(2012-06-18):
之间的连接线怎么接啊?????????

网友E:
之间的连接线怎么接啊?????????

触摸屏的手册有清楚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