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延迟焦化监控方案 力控6.1

楼主(2012-05-18):
哪位大神有关于延迟焦化装置的监控方案或者建议,求助,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安装设计图纸和工艺控制指标来的,虽然同是延迟焦化但是不同的装置操作参数要求不同其控制方案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安装设计图纸和工艺控制指标来的,虽然同是延迟焦化但是不同的装置操作参数要求不同其控制方案也不同。

现在正在研究控制方案,监控指标就是温度什么的,不知道怎么把各个窗口关联起来?

网友A:
窗口切换么,一般监控系统本身都带切换按钮功能的,如果没有切换按钮功能可以在监控画面的下面自己做一个切换按钮,就可以实现翻页和监控画面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