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集锦] See Electrical快捷键列表

楼主(2012-05-18):
See Electrical快捷键列表:

功能

ENTER

相当于点击鼠标左键。

它可以用来从符号树装载选定的符号或绘制电线。如果光标在当前的活动图纸外,符号/线将被放置在本图中。如果光标在当前的活动图纸内,符号/线将放在这个光标位置。

F1

帮助

F2

编辑字段中的文本(标准 Windows 命令)

F3

视图/ 缩放/缩放至原始大小

F4

视图/ 缩放/按窗口缩放

F5

视图 / 缩放/刷新

F6

常规 / 选择/选择单个元素

F7

常规/ 选择/组件

F11

Electrical > 电位>

F12

Electrical >电位 >

ALT + F4

文件/ 退出

ALT + Backspace

常规/ 撤销/恢复 /撤销

ALT + SHIFT + G

视图 / 显示/隐藏 /网格

ALT + A

Electrical /电线连接 / 自动连接

ALT + E

首页 /页面 / 关闭页面

ALT + G

编辑 / 动作 / 分解

ALT + I

内部连接

ALT + L

视图 / 显示/隐藏/线宽

ALT + N

首页/页面/新建页面

ALT + O

首页 /页面 /打开页面

ALT + S

视图 / 显示/隐藏 / 对齐元素

ALT + T

视图 / 显示/隐藏 / 元素跟踪器

ALT + W

Electrical / 电线连接 / 电线橡胶带

CTRL + INS

常规 / 剪贴板/复制

CTRL + F4

文件 / 关闭工作区

CTRL + F6

在打开的窗口之间切换(标准 Windows 命令)

Electrical /电线连接 / 1 线

Electrical / 电线连接 / 正交线 DRC

Electrical / 电线连接 / 3 线

CTRL + A

常规 / 选择 /全选

CTRL + C

常规 / 剪切板/ 复制

CTRL + D

激活调试程序

CTRL + E

编辑/文本 / 编辑

CTRL + G

编辑 / 选择 /

CTRL + H

激活命令窗口

CTRL + J

激活属性窗口

CTRL + K

激活工作区窗口

CTRL + L

激活符号窗口

CTRL + N

文件 / 新建工作区

CTRL + O

文件 / 打开 / 工作区

CTRL + P

文件 / 打印

CTRL + Q

激活当前页面

CTRL + S

文件 / 保存

CTRL + T

绘制 / 元素 / 新建文本

CTRL + V

常规 / 剪切板 / 粘帖

CTRL + W

Electrical /电缆 / 电缆

CTRL + X

常规 / 剪切板 / 剪切到剪贴板

CTRL + Y

常规/ 撤销/恢复/ 重新执行最近一个命令

CTRL + Z

常规/ 撤销/恢复/撤销最近一个命令

SHIFT + Delete

常规 / 剪切板/ 剪切

SHIFT + INS

从剪切板粘贴

SHIFT + F1

帮助

SHIFT + C

绘制 / 元素/

SHIFT + E

绘制 / 元素/椭圆

SHIFT + G

编辑 / 选择 / 添加到块

SHIFT + L

绘制 / 元素/线

SHIFT + R

绘制 / 元素/矩形

SHIFT + CTRL

编辑 / 选择/选择单个元素

CTRL

专有的:停止符号的自动旋转。

专有的:从功能/位置框内或框外,均可在选择 "=" 和选择 "+" 之间切换。

Delete

删除所选元素

Page  Dn

首页 / 页面 / 下一页

Page  Up

首页 / 页面 / 前一页

ARROWS

通过网格点移动符号/电线的光标

CTRL + ARROWS

在图纸上通过连接点移动符号/电线光标。将移动到最近连接点的水平和垂直位置。

ALT + ARROWS

在图纸上通过连接点移动符号/电线光标。这是移动到相同XY轴饿最近的连接点坐标。如果没有找到,符号就迁移到就近的X坐标与Y坐标结合的连接点。

SHIFT + ARROWS

通过已设定步长的网格移动符号/电线。

+

从剪贴板中移动或插入时,将符号或元素逆时针旋转 90°。

-

从剪贴板中移动或插入时,将符号或元素顺时针旋转 90°。

/

从剪贴板中移动或插入时,以 ? 为倍数缩放符号或元素。

*

从剪贴板中移动或插入时,以 2 为倍数缩放符号或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