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iL 编程遇到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2-05-18):
       刘老师,您好!

       记得2009年时调试2132控制卡加三洋伺服时,曾请教过您。对您曾经给以的帮助表示感谢。今天又得请教您了。

       我2009年的系统是2132+三洋伺服,采用C++builder 编程,一直用的很正常。但今年又增加了另外一套运动控制系统(具体不是我负责的),采用的另外较新型号的卡,也就是两套控制系统公用一台PC上位机,新系统采用Labview编程。

       现在的问题是,新系统能正常工作,我的老系统C++builder程序不能正常使用。经过仔细排查,采用smartterminal 和galiltools  进行调试,发送命令,系统正常。我想问的是,为什么老系统中C++builer程序为什么能通讯,正向运动正常,负向不正常。我初步怀疑是安装的galiltools 与老版本的smartterminal 在注册表中有冲突,但不知道如何解决,请刘老师指教。

楼主:
望版主及高手们赐教!

楼主:
大家都很忙?希望有回复,xiexie

网友A:
描述一下您目前系统的状况:

1、一台PC上有两套基于不同开发环境的运动控制系统

2、新的系统一切正常

3、旧系统不正常,现象是:运动正向正常,负向不正常。

如果上面描述的没有错误,那您遇到的问题不一定与新的系统有关。

GALIL的软件 GalilTools 不会和之前的SmartTerminal产生冲突,至少我没有发现过冲突。但是之前的软件如WSDK、OCX控件组如果不同版本的装在同一PC上,反到有可能冲突。

您反响运动的不正常,具体表现出的细节是什么样的?

网友A:
点一次“提交”,说保存失败,又点一次,还是保存失败,再点一次,看见三遍回复。

还好自己是斑竹,可以去后台删掉,可在后台居然只能看到第三个,神奇的工控网。

网友B:
借贴提问:

新版的 GalilTools和老版的SmartTerminal有什么区别,我比较了一下,好像功能都一样。

重写一个功能一样的工具,肯定是有道理的吧。

网友A:
将调试工具与API结合为一个产品;将原本调试工具中WSDK的部分功能结合到这一个产品中;支持新的软件(比如WIN7)和硬件(比如DMC-4103)。

大致就是这些吧。

网友B:
最近研究了一下GalilTools,感觉有以下提升:

1、调试工具错误提示做得更好一些

2、API的容错性更好一些

另外,好像新的API必须使用.NET开发工具,像我这样还在用BCB的老人,好像没办法用了。

网友B:
再研究了一下,自己生成了.dll文件的lib文件,应该可以用GalilTools编程了,有空了把老程序重写一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再研究了一下,自己生成了.dll文件的lib文件,应该可以用GalilTools编程了,有空了把老程序重写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