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上升下降时都只有1档位

楼主(2012-05-18):
各位好!

      我这有一台遥控的10T行车,上升跟下降档位都只有最低档位,档位提不上去。不过控制档位的接触器都吸合,把连在档位接触器上的电阻线拆了通电量了下触头也是通的,电机转子线,电阻线和电阻都没什么问题。就是找不到原因。

      各位师傅能帮我分析一下故障原因么?谢谢了

网友A:
有没有把转子线直接短接试试

网友B:
用排除法,先把电机的转子短接起,然后,直接把电机定子接到正反转接触器的下方,看下有没得最快的速度。如果有,则说明电机可以排除。我想你应该检查加速接触器用来短接电阻器的那跟互相串联的公共线是不是有抽芯的。可以用一根线,手动来短接,一段接到电阻器QO端,一端来依次短接Q1\Q2,Z1\Z2\Z3,看下有没得加速。这样就可以排除电阻器问题。

网友C:
从你描述的情况得知,一电机没问题、加速接触器控制回路没问题、电阻器大体也没问题,问题可能出在加速接触器到电阻器公共短接线上。可以在断电的情况下,测试一下每一个加速接触器静触头两端的电阻。电阻值都很小。就证明转子回路没问题。现在应该是不通的。可以查一下接触器到电阻器的线或电阻器的接线端子。希望我回答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D:
天宝集团:主营滑线,滑触线,安全滑触线,安全滑线,单极滑触线,行车滑触线,起重机滑触线,滑触线集电器,滑触线指示灯,多极管式滑线,钢体滑触线,耐高温刚体滑线,铜滑线,铝滑线,滑触线配件,铝合金滑线十几种系列上百个型号。现货供应,价格实惠。规格齐全,配件成套。免费服务,免费指导,质量三包,售后维护。专业生产,质量可靠。
    重庆市天宝滑线电气有限公司以西南重庆市为中心、服务中部、西部大开发大发展、提供优质产品、优质服务。以天宝集团公司设计研发服务为核心、驻外办事处、开拓市场、形成规模化、专业化、产品系列化、产销服务一体化。2000年8月12日滑触线、母线槽、通过国家配电设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验合格.2002年11月11日通过国家ISO9002质量体系认证.2005年6月23日通过国家强制性3C认证证书。集团公司下设研究部、技术工程部、售后服务部.质量监督检验部等八个部门和六个生产车间。官方网站:www.cqtbdq.com

网友E(2012-08-20):
3楼的答复正解,同意。

网友F:
同意3楼的看法,电机可以肯定是好的,电阻切换接触器和电阻或者是接线桩头,必须认真仔细检查。一定能够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