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的作用

楼主(2012-05-18):
谁能详细介绍下减速机在系统中的作用呀?

网友A:
百度会用吗?汉字会打吗?自己查一下,就输入“减速机的作用”!

楼主:
额,问问题之前肯定百度过了,汉字会的不多,“减速机”这三个字恰巧会打。。

在这里问,是想请经验丰富的人讲讲减速机有没有一般教材上所没有讲到的作用,以及一些选型经验。。。。

网友B:
输入电能;输出扭矩。 降低转速。

网友A:
减速机的作用,首先就是降速,降速的同时,也改变了输出转矩,所谓改变,就是放大输出转矩。

尽管采用变频器,也可降低速度,但通过变频降速后,他们(电机)能够输出的转矩是不同的。

比如说,设备需要的速度是140RPM,驱动电机功率是3KW,如果用1:10的减速机,减速机的输出转矩可达204Nm(9550*3/140)。

而通过变频器降速后,实际可以输出的转矩,只有20Nm(9550*3/1400),因为变频属于恒转矩输出,140RPM与1400RPM速度时,他们可输出的转矩是一样的,都是20Nm,相当于减速机1/10的转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驱动电机功率是3KW,如果用1:10的减速机,减速机的输出转矩可达204Nm(9550*3/140)。而通过变频器降速后,实际可以输出的转矩,只有20Nm(9550*3/1400),因为变频属于恒转矩输出,140RPM与1400RPM速度时,他们可输出的转矩是一样的,都是20Nm,相当于减速机1/10的转矩。

1、减速机是恒功率调速,原理就是杠杆、轮轴原理,省力不省功;

2、变频器是恒转矩调速,速度变化,功率正比变化,转矩不变;

网友C:
4、减速机选用参数:

1)减速比;

2)传送额定功率;

3)输入输出连接方式;

4)安装方式;

楼主:
1、减速机是恒功率调速,原理就是杠杆、轮轴原理,省力不省功;

2、变频器是恒转矩调速,速度变化,功率正比变化,转矩不变;
3、减速机的介入,会使运动量的控制更加精细!
--------------------------------------------------------------------------
第一和第三都好理解。为什么变频器调速是恒扭矩输出呢?看了下变频器工作原理,没有找到解释为什么会是恒扭矩输出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