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2n和J2S伺服

楼主(2012-05-18):
FX2n-32MT PLC,定位模块是FX2N-20GM,伺服控制器MR-J2S。

控制一轴伺服,伺服是用于引取轮,牵引定长的物料,然后由裁刀进行裁切。

我知道这个系统这样配置很浪费,手头正好有FX2n-20GM的定位模块,而且以前也没有玩过20GM的定位模块,就装上去了准备试试。

程序写到PLC后,伺服JOG没问题,转自动伺服不运转。

可能是定位程序还未写好。

先求助各位高手: 1)我的速度写到 #100,位移写到 #102, 定位模块怎么就能识别哪个是速度, 哪个是位移了? 因为定位模块未指定速度和位移的专用通道。

2)现在程序在自动条件下,伺服不能运转,是否要指定程序号? 目前程序中伺服开始信号ON后,我未指定程序号。 而这个程序号,是指伺服开始信号ON后伺服需要的速度和位移参数的程序号吗?

3) 程序已经上传,请各位指点下小菜鸟,欢迎拍砖!非常感谢!

网友A:
伺服控制里位置控制是必须的啊,有位置环,速度环和电流环,都很重要

网友B:
牵引定长的物料,然后由裁刀进行裁切。动态裁剪还是静态的?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牵引定长的物料,然后由裁刀进行裁切。动态裁剪还是静态的? 内容的回复:

伺服牵引到定长后,伺服停,裁切电机裁切

网友C:
一轴为什么会用到FX2N-20GM?不可以用FX2N来输出脉冲吗?

楼主:
对:世界和平关于一轴为什么会用到FX2N-20GM?不可以用FX2N来输出脉冲吗?内容的回复:

不知道怎样用FX2N来输出脉冲, 请指教!!

楼主:
对:zxmsjj关于牵引定长的物料,然后由裁刀进行裁切。动态裁剪还是静态的? 内容的回复:

是静态裁切,定长到后,伺服停止,裁刀裁切

网友D:
怎么没有人  出来说话啊!我也想学习一下哦!谁有这个程序发个给我!谢谢!1703189@

网友E:
这个配置太浪费了,一般人没有这种做法的,基本上也没有相关的程序。

网友F:
FX2N晶体管输出的PLC都自带两路100K告诉脉冲输出哈!不需要用定位模块。指令你可以用(d)PL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