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切割机中的直流伺服电机的故障及处理

楼主(2012-05-18):
      近年来不少用户开始对数控切割机的运行精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中最为显著的改变就是在传动控制部件上多以伺服电机作为首选。相比传统的步进电机来说,伺服电机具有运行噪音低,稳定性高,精度高等特点;但相对来说,其故障及问题处理难度也相对有所提升。为此,东莞地震磊利机电整理了近年来一些终端用户相关的故障处理情况,就数控切割机直流伺服电机使用故障及处理问题予以综合说明。
      数控切割机直流伺服电机使用过程中一些常见故障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过流和过载。在机床上正常使用的电机突然出现该故障时有以下一些原因:
  1、机械负载过大,是机械上原因造成的,在排除故障后对电机不会有影响,但电机经常在过流状况下运行,会造成电机损坏。
  2、电机电刷和其他部分对地短路或绝缘不良。
  3、控制器的输出功率元件和相关部分有故障。
   二、转矩减小,无力,稍加阻力就有报警。该类故障的原因为:
  1、电机有退磁可能。
  2、电刷接触电阻过大,或接触不良。
  3、电刷弹簧烧坏,压力变小,造成电刷下火花过大。
  4、控制器有故障。

  三、电机旋转有噪声或异常声。原因为:
  1、电机内有异物或磁体脱开。
  2、机械联接部分安装不正确。
  3、换向器粗糙或已烧毛。
  4、轴承损坏或其它机械故障。

   四、电机旋转时振动。原因有:
  1、换向器有短路。
  2、换向器表面烧坏,高低不平。
  3、油渗入了电刷或在换向器表面粘有油污。

  五、制动器故障。在垂直轴上使用的电机大多数都带制动器,制动器出现故障时会使电机过流、过热和产生其他故障。对带制动器的电机修理应先使制动器脱开,常用的方法是将电源直接接入制动器线圈,使其脱开,如带机械松开装置的更加方便。有些制动器带整流器,在有故障时要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