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断路器的故障排除及其相关处理办法

楼主(2012-05-18):
手动操作断路器不能闭合

原因分析:

1、失压脱扣器无电压或线圈损坏。

2、储能弹簧变形,导致闭合力减小。

3、反作用弹簧力过大。

4、机构不能复位再扣。

处理办法:

1、检查线路,施加电压或更换线圈。

2、更换储能弹簧。

3、重新调整弹簧力。

4、调整再扣面至规定值。

电动操作断路器不能闭合

原因分析:

1、操作电源电压不符。

2、电源容量不够

3、电磁铁拉杆行程不够

4、电动操作机构点位开关变位

5、控制器中整流管或电容器损坏

处理办法:

1、调换电源

2、增大操作电源容量

3、重新调整或更换拉杆

4、重新调整

5、更换损坏元件

有一相触头不能闭合

1、一般型断路器的一相连杆断裂

2、限流断路器斥力开机构的可折连杆之间的角度变大

处理办法:

1、更换连杆

2、调整至原技术条件规定值

分励脱扣器不能使断路器分断

原因分析:

1、线圈短路

2、电源电压太低

3、再扣接触面太大

4、螺丝松动

处理办法:

1、更换线圈

2、调换电源电压

3、重新调整

4、拧紧

欠电压脱扣器不能使断路器分断

原因分析:

1、反力弹簧变小

2、如保储能释放,则储能弹簧变小或断裂

3、机构卡死

处理办法:

1、调整弹簧

2、调整或更换储能弹簧

3、消除卡死原因,可能弹簧生锈

启动电机时断路器立即分断

原因分析:

1、过电流脱扣器瞬动整定值太小或选用不对

处理办法:

1、调整瞬动整定值

2、如有空气式脱扣器,则可能阀门失灵或橡皮膜破裂,查明后更换

3、断路器的选用不对,启动电流大于额定电流导致启动脱扣

断路器闭合后经一定时间自行分断

原因分析:

1、过电流脱扣器长延时整定值不对

2、热元件或半导体延时电路元件变化

处理办法:

1、重新调整

2、更换空气断路器(塑壳断路器)

3、设备用电超过断路器的额定电流,导致长期(短期)超负荷运行,使断路器过一段时间自动分断。建议选用电流高一等级的断路器。

欠电压脱扣器噪音

原因分析:

1、反力弹簧太大

2、铁心工作面有油污

3、短路环断裂

处理办法:

1、重新调整

2、清除油污

3、更换铁心或衔铁

断路器温升过高

原因分析:

1、触头压力过低

2、触头表面过分磨损或接触不良

3、两个导电零件连接螺丝松动

4、触头表面污染和氧化

处理办法:

1、调整触头压力或更换弹簧

2、更换触头或清理接触面,不能更换者,只好更换整台断路器

3、拧紧螺丝

4、清除油污或氧化层

辅助开关不通

原因分析:

1、辅助开关的动触桥卡死或脱落

2、辅助开关传动杆断裂或滚轮脱落

3、触头不接触或氧化

处理办法:

1、拨正或重新装好触桥

2、更换传动杆或辅助开关

3、调整触头,清理氧化膜

带半导体脱扣器的断路器误动作

原因分析:

1、半导体脱扣器元件损坏

2、外界电磁干扰

处理办法:

1、更换损坏元器件

2、清除外界干扰,例如邻近的大型电磁铁的操作、接触器的分断、电焊等,予以隔离或更换线路

漏电断路器经常自行分断

原因分析:

1、漏电动作电流变化

2、线路有漏电

处理办法:

1、送制造厂重新校验

2、选找原因,如系导线绝缘损坏,需更换。

漏电断路器不能闭合

原因分析:

1、操作机构损坏

2、线路某处有漏电或接地

处理办法:

1、送制造厂修理

2、消除漏电处或接地处理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