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器的种类有哪些?

楼主(2012-05-19):
漏电保护器按不同方式分类来满足使用的选型。漏电保护器可以按其保护功能、结构特征、安装方式、运行方式、极数和线数、动作灵敏度等分类,如按动作方式可分为电压动作型和电流动作型;按动作机构分,有开关式和继电器式;按极数和线数分,有单极二线、二极、二极三线等等。下面按动作灵敏度和按动作时间分类: ①按动作灵敏度可分为: 高灵敏度:漏电动作电流在30mA以下; 中灵敏度:30~1000mA 低灵敏度:1000mA以上。 ②按动作时间可分为: 快速型:漏电动作时间小于0.ls 延时型:动作时间大于0.1s,在0.1-2s之间; 反时限型:随漏电电流的增加,漏电动作时间减小。当额定漏电动作电流时,动作时间为0.2~1s1.4倍动作电流时为0.10.5s4.4倍动作电流时为小于0.05s
  这里主要按其保护功能和用途分类进行叙述,一般可分为漏电保护继电器、漏电保护开关和漏电保护插座三种。
1.
漏电保护继电器是指具有对漏电流检测和判断的功能,而不具有切断和接通主回路功能的漏电保护装置。漏电保护继电器由零序互感器、脱扣器和输出信号的辅助接点组成。它可与大电流的自动开关配合,作为低压电网的总保护或主干路的漏电、接地或绝缘监视保护。
  当主回路有漏电流时,由于辅助接点和主回路开关的分离脱扣器串联成一回路。因此辅助接点接通分离脱扣器而断开空气开关、交流接触器等,使其掉闸,切断主回路。辅助接点也可以接通声、光信号装置,发出漏电报警信号,反映线路的绝缘状况。
2.
漏电保护开关是指不仅它与其它断路器一样可将主电路接通或断开,而且具有对漏电流检测和判断的功能,当主回路中发生漏电或绝缘破坏时,漏电保护开关可根据判断结果将主电路接通或断开的开关元件。它与熔断器、热继电器配合可构成功能完善的低压开关元件。
  目前这种形式的漏电保护装置应用最为广泛,市场上的漏电保护开关根据功能常用的有以下几种类别:
  (1)只具有漏电保护断电功能,使用时必须与熔断器、热继电器、过流继电器等保护元件配合。
  (2)同时具有过载保护功能。
  (3)同时具有过载、短路保护功能。
  (4)同时具有短路保护功能。
  (5)同时具有短路、过负荷、漏电、过压、欠压功能。
. 漏电保护插座是指具有对漏电流检测和判断并能切断回路的电源插座。其额定电流一般为20A以下,漏电动作电流630mA,灵敏度较高,常用于手持式电动工具和移动式电气设备的保护及家庭、学校等民用场所。

低压的漏电保护器有“DZL18-20系列漏电开关(两极)、DZL31漏电保护器(两极)、K系列漏电保护器(234极)、DBK2 系列漏电保护开关、DZL43FIN 系列漏电保护开关、E4FL 列漏电保护器 F360 系列漏电保护开关、DZL29 系列漏电保护断路器、 等系列型号。
低压的漏电保护器(开关)的漏电动作电流分为102030100300500毫安等规格等级,额定电流分为1016202532406380100120150.....安培等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