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变频器和电机的选配是多少?

楼主(2012-05-19):
请问:变频器和电机的选配是多少啊?是70%吗?即10KW的变频器配7KW的电机吗?

网友A:
应该相等即可。并且变频器的功率等级和马达功率等级基本一致。如变频器一般是0.4KW,0.75KW,1.5KW,2.2KW,3.7KW,而马达也是按这样的功率等级。

网友B(2016-05-19):
基本上是按1:1配,变频器的功率不能比电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