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5000怎么添加图片到界面

楼主(2012-05-19):
我用的是MT4414T,想把设备图片放到界面里,论坛里有谁知道怎么弄吗?

网友A:
导入图片试试。

网友B:
导入时,只支持BG\VG格式的图片,如何把原有图片转换成这个格式?

网友C(2012-08-03):
在工具栏里找到新建图型   输入名称后,点击建立,出来一个空白框,一个黑色框,鼠标防到黑色的框点击右键,找到加载位图

网友D:
如3楼所讲,需要使用位图作为中转工具,新建位图有大小设置,设备图片加载进后可能会变形,不过没关系;新建位图保存后,在界面中添加位图元件,使用保存过的新建位图,调整位图大小,使设备看上去比例正常即可。

网友E(2012-10-29):
3楼说的很好.......................

网友F:
3楼说的很好,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G:
很好的教材,学习了

http://www.zidonghanxiji.com/

网友H(2014-10-28):
请教各位大师,能不能用现有图片制作为向量图呢?向量图怎么制作?

网友I(2015-03-01):
引用 网友H:
请教各位大师,能不能用现有图片制作为向量图呢?向量图怎...

向量图的话,你直接在软件里画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