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中的电流变送器输出的4-20mA可以开路吗?

楼主(2012-05-19):
电流指针表与电流变送器串联,电流变送器输出的4-20mA可以开路吗?(设备运行中,配电室指针表有电流指示,变送器到DCS没有电流显示,可以在配电室直接扯开电流变送器的输出的2根线,然后接入万用表mA档来检查电流变送器是否有输出吗?该设备部不允许停车)

补充:是电流变送器不是电流互感器,

电流变送器220V的电源,输入回路和电流指针表串联,输出4-20mA到DCS

补充2:有的朋友没有明白我的意图,我是想在不停机的情况下判断的电流变送器输出有问题,还是输出后到DCS的回路有问题

网友A:
“运行中的电流变送器输出的4-20mA可以开路吗?

当然不允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运行中的电流变送器输出的4-20mA可以开路吗?” 当然不允许!!!

不懂不要乱说,变送器输出的电流信号与电流互感器两码事。当然可以测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 不懂不要乱说,变送器输出的电流信号与电流互感器两码事。当然可以测量。

1、除了电流互感器你还知道什么?

2、运行中开路,电流信号就会中断,这时运行系统会进入非正常运行状态;

网友A:
3、电流互感器仅仅是个检测数字,不涉及运行控制,不允许开路也只是它自个的要求;

4、运行中,电流信号可以检测,一般信号也可以监控或屏幕显示;

5、但是运行中,电流信号开路或中断,是运行系统绝对不允许的!

网友A:
4、运行中,电流信号可以检测,一般信号也可以监控或屏幕显示;

5、但是运行中,电流信号开路或中断,是运行系统绝对不允许的!

网友C:
电流互感器一般输出0--5A的电流到电流指针表,但电流指针表的内电阻很大,所以如果电流指针表和电流变送器串联的话,电流变送器的输入肯定就不是0--5A的电流,所以DCS没有电流显示,根本没必要用万用表mA档来检查电流变送器是否有输出。

更换电流变送器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D:
变送器本身是允许断开接上万用表量的。

但是你要搞清楚这个信号的作用,因为你也说了,设备不允许停。

既然指针有指示,应该有电流信号的。

楼主:
对:robotics30关于电流互感器一般输出0--5A的电流到电流指针表,但电流指针表的内电阻很大,所以如果电流指针表和电流变送器串联的话,电流变送器的输入肯定就不是0--5A的电流,所以DCS没有电流显示,根本没必要用万用表mA档来检查电流变送器是否有输出。 更换电流变送器就可以解决了。内容的回复:

指针表的内阻并不大,万用表通断档就可以了,更换变送器要停机的(是抽屉柜)

网友E:
电流变送器220V的电源,输入回路和电流指针表串联,输出4-20mA到DCS。输入回路不可以,输出4-20MA是可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流变送器220V的电源,输入回路和电流指针表串联,输出4-20mA到DCS。输入回路不可以,输出4-20MA是可以的。

同意这种说法,如果这个电流变送器只是用在测量上的输出(4~20MA)是可以开路的;如果这个电流变送器是用在保护上的其输出(4~20MA)要开路的话,就要将与这个电流有关的保护先退出后再将电流变送器的输出(4~20MA)开路。

网友G:
如果电流变送器的输出送到DCS只作为监测,而不参与联锁与控制是可以开路的,可以把万用表串到回路里测量信号是否正常(前提是此信号不参与对设备的控制)

网友H(2012-08-03):
如11楼所说,如果该电流变送器仅做测量用,可以在输出回路开路的情况下检查。可将变送器输出端至接线端子排处的两根接线甩开,用万用表直流电流档直接量两根线电流。根据变送器0-5A输入电流与4-20mA输出电流比例关系,算出变送器的实际输出电流,比较万用表上显示的直流毫安数,以此判断变送器是否故障。如变送器没问题,再检查变送器输出端到DCS板卡间的接线,看是否存在输出线极性接反,线虚接等现象。如变送器用于热工保护、继电保护等控制回路,就不可轻举妄动了,一定要询问有关专业人员,在保证不发生事故的前提下才好开路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