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台达AB系列伺服原点问题

楼主(2012-05-19):
      我现在用的是台达的ASDA-AB伺服,使用的是内部控制模式Pr,归原点用的是SHOM进行触发(P1-47设置为213),原点感应器接到ORGP上,初始时原点感应器没有被遮挡住,我触发SHOM信号时,可以正常的归原点;而当原点感应器被遮挡住时,此刻触发SHOM信号原点,电机不动作,不归原点了,是怎么回事,该怎么办呢?

网友A(2012-07-16):
您好!请提供P2-10P2-17参数设置,同时触发SHOM后观察原点回归完成状态DO输出点的状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