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2S-70B-PY096维修92警告

楼主(2012-05-19):
大家好!

最近我司使用的一台设备突然出线92报警,经查资料应为电池断电报警。但是电池是有电的,换了新电池也是一样。每次关电重启后伺服器位置数据丢失(变成0).设备是绝对值编码,光标尺和编码器共同使用。伺服器拿出去维修后仍然92报警,维修人员说已维修好,可能是编码器线或电机的问题。打电话问三菱的技术支持,说92报警是多种报警,不是电池断电。真是晕菜了。到底是伺服器没修好,还是真是其它地方的问题呢?

楼主:
有没有高手指教啊,急!光标尺和编码器两根线都接到CN2上了,点动是能正常动作的

网友A:
MR-J2S-70B 换个新的吧 也就3000元左右 现货的

楼主:
后面带PY096后缀的,据说是富士跟三菱订做的,有没有这回事呢

网友B:
应该在整个电池保持回路,很有可能是断路造成的,查下电气图。

楼主:
你说的断路是指的哪块呢?如果是编码器线路断路,应该会是其它报警的吧,而且现在点动是OK的,触摸屏上显示的数据也是跟着变化的。说明一下,整套系统有QD75定位模块控制,监控模块里的报警也就2092(即92)一个。如果是指的伺服器内断路,那就是伺服器还没有修好了

网友C:
PY096,后面带这个,说明是定制的,不是通常的标准产品

楼主:
对:xjzlyg关于PY096,后面带这个,说明是定制的,不是通常的标准产品 内容的回复:

这样子啊,但是在网上可以查到这个带后缀的型号呢,如果买新的应该是一样的吧

楼主:
补充一下,伺服器和光栅尺都有拿出去检测,检测结果都是OK的。光栅尺和电机编码器都接在伺服器CN2端口,单独接电机编码器没有92报警,但是关机重启后数据仍旧丢失,不能原点复位,能手动JOG动作。接上光栅尺后直接92报警。光栅尺今明天将从检测机构寄回来,只有重新安装一次看看了。希望是之前没安装好。

网友D(2012-10-15):
我这里有MR-J2S-70B-PY096的三菱驱动器,如有需要可以联系我18665896776胡生

网友E(2013-02-18):
定制品,PY是指驱动器硬件跟普通的有区别,至于区别在那里就不能说了!行业机密。

如果是A的驱动器,尾缀是PY091

如果是B的驱动器,尾缀是PY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