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mplicity数据库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2-05-19):
我用的Cimplicity8.1与SQL数据库的链接很不稳定,我将数据库里的表格---报警(ALARM)和趋势图(DATA)先删除,然后在运行Cimplicity项目,有时需要反复运行几次,数据库里被删除的表格才能生成,并且生成后表格里面也登录了正确的数据,但是我在打开历史报警画面和历史趋势图画面时居然立即会产生与数据库连接丢失的报警。我将画面关闭但是不取消激活项目,然后直接以编辑方式历史报警画面,然后点击TEST运行历史报警画面,却又能很快将历史报警显示出来,真是很不解啊。出现这种现象后,我尝试打开并运行画面,只要历史数据显示不正常我就将工控机重启,如此反复几次后,画面多半又能自己恢复正常,这期间我未进行任何修改和设置,这是什么原因呢,盼高人指点啊,GE的技术支持问了也是白问的。

网友A(2012-08-24):
这个一般不是CIM的问题,应该是你的DSN的问题,你测试过DSN可以连接吗

网友B:
测试数据库的连接。
datalogger里建了多少个表,分别指向多少个数据库。
重建个趋势控件,里面只加一个变量试一下,还有,你用的是哪种历史显示方式。

网友C(2014-03-20):
引用 网友B:
测试数据库的连接。datalogger里建了多少个表,...

请问  历史显示方式在哪里设置的? 在趋势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