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压器的工作原理
水中鱼 --王者之师

楼主(2012-05-19):
做实验的有时候避免不了用调压器,所谓条压器是调节电压而不是气压,其工作原理原来入北:

  调压器标牌上往往标有型号字母(TSGC),其含义:
  拼音字母组成部分:

  T-“调”压器 ;D-“单”相 ;S-“三”相 ;G-“干”式

  C-“接”触 ;2-为更新换代产品 ;J-“经”济型 ;P-派生产品 数字组成部分:

  分数的分子-额定输出容量(千伏安);分数的分母-电压级次(千伏)

  调压器的参数规格一般很变态,(据厂家专业人士介绍,调压器是用来临时调压,不是永久变压,因此变态),其规格设置一般如下:

  技术参数

  型号规格
   额定容量
  (KVA)
   相数
   额定频率
   额定输入电压
  (V)
   额定输出电压
  (V)
   额定输入电流
  (A)
  之所以说它变态是因为初步核算了一下,凡是能满足调压额定容量的用电,肯定造成电流超标;满足额定电流,那么肯定达不到额定功率。

  其工作原理跟滑动电阻差不多,并不是像变压器一样靠匝数不同的线圈,因此在带负荷的条件下调压容易造成火花,别吓一跳。
使用时注意事项:

  使用方法

  使用前必须查明电网电压与输入电压端钮一致,输入端输出切忌接反。
  调压器应接上保护性地线。
  通电前指针应在零位缓慢转动手轮调节至所需电压时,从零升到最大值时不应少于5秒。
  调压器保持清洁,防潮,使用时应通风。
  为保证调压器正常使用,定期对旋转部分及接触表面进行检查维修,此项工作一般应在不通电时进行。
  搬运调压器时不得使用手轮,而应将整个产品提起移动。
  调压器使用完毕,应将手露转到零位后,切断电源。

网友A:
其实里面就是变压器

网友B:
其工作原理跟滑动电阻差不多,并不是像变压器一样靠匝数不同的线圈。

网友C:
好个原来如北!!!!!!!

网友D:
这只是最简单的调压器之一自耦调压器。

网友E:
我以为我是可控硅的。

网友F:
  调压器? 一直没有接触过,是不是可控硅或是滑环电阻调整呀,还是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