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出WINCC运行画面的编程

楼主(2012-05-19):
在WINCC图形编辑器里添加一个按钮,在按钮的对象属性——事件——按钮——鼠标——按左键 动作选择C动作 ,进行编程,希望在画面运行的时候,点击这个按钮,就能退出WINCC运行画面。
答:我的退出按钮的c脚本是这样的:
点击后退出当前项目,并且关闭了wincc explorer。
如果只是要退出,并不关闭wincc explorer(退出运行,但还要编辑)那么去掉 ExitWinCC() ;这句即可。
#include "apdefap.h"
void OnLButtonDown(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 lpszObjectName, char* lpszPropertyName, UINT nFlags, int x, int y)
{
HWND hwnd=NULL;
int iRet;
hwnd=FindWindow(NULL,"WinCC-运行系统 - ");
iRet=MessageBox(hwnd,"是否退出系统?","注意",MB_YESNO|MB_ICONQUESTION|MB_SYSTEMMODAL);
if (iRet==IDYES)
{
 {DeactivateRTProject ();
  ExitWinCC() ;}
}
else
{  printf("chose NObutton ");}
}

网友A:
楼主用的是 C脚本吗

网友B:
我一般是直接用wincc自带的内部函数“ExitWinCC ()”关闭软件,还有一个DeactivateRTProject ();只是关闭运行,软件不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