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6.0安装OK,打开项目到57%后一直就没有反应的原因?

楼主(2012-05-19):
你的的项目可能是直接由别的机子拷贝来的,这是不可以的,需要用开始——SIMATIC----WINCC—Tools-------Project Duplicator 才行。

网友A:
这个是常识

网友B:
存放的路径有中文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C(2012-07-27):
楼上正解。。。。。。。。。。。。。。。。。

网友D(2012-11-07):
可能路径中有中文,放在根目录下试试!

网友E:
水中鱼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