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VIEW32工程导入导出方法及网络配置方法

楼主(2012-05-19):
RSVIEW32工程导入导出方法及网络配置方法:

  我厂AB PLC5000上位机陪RSVIEW32做画面,电脑重新安装系统,不会将原有工程导入。请高手帮助,写出具体方法,谢谢。

网友A:
这个啊,把.SED文件导入就可以了

楼主:
不是吧,我用工程管理器导出整个工程,然后在新装系统的机子上导入工程,文件后缀为*.apa

SED不是硬件驱动吗?

楼主:
我今天打电话问了一下厂家,他说很简单,只需将导出的*.apa文件,双击打开然后按提示进行就行,我还没有是呢。这是一种方法,另一种是copy工程根目录文件夹至所需位置,用RSVIEW32新建工程导入*.sed文件,有待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