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感觉自己的笔记本的电池快要不行了?

楼主(2012-05-20):
怎么感觉自己的笔记本的电池快要不行了,开机后没几分钟就要快关机的感觉。不知道笔记本的电池的寿命是多长时间?我的笔记本电脑是08年元旦买的,不知道电池还可以使用多久?

网友A:
我的早坏了,不用电池,当台式机用一个样。

网友B:
电池时间长了都会,慢慢不行的

网友C:
我也差不多时间买的,现在只能四十来分钟,新货时候能九十分钟

网友D:
   公司用了三年的HP6130也是的,电池时间长了都会,慢慢不行的,又买了一台到今天还在重新装系统,NND XP 都装三次啦,总是装好后装上 SIEMENS 及别的软件后电脑就蓝屏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电池时间长了都会,慢慢不行的

网友F:
用了那么多年了,寿命到了,任何东西都会老化的,人这么聪明,寿命尽头也得走。

锂电的寿命约1000次充、放电循环,容量下降到1/2是一般意义的寿命,充、放电深度不同,循环次数就不同了。

网友G:
我原先的笔记本电池不行了,后来在网上买了一块电池,用着还可以。现在换了一台笔记本,为了节省电池,在有电源的情况下,我就把电池拿下来不用。电池是有记忆的,总是带着电池插电源,电池慢慢就不行了。

网友H(2012-09-27):
哎,还是以前公司买设备给配的西门子编程器好啊,虽然配置低,奔3机器,128内存,20G硬盘,但是电池给力啊,03年的机器,到现在电池没拆下来过,已经锈死在上面了,到现在充一次电用3小时无压力。据说刚开始的时候一次能用8小时

网友I:
7楼的方法实际,不用电池时就取下来。

网友J:
额,明年清明的时候别忘了给电池烧个IPHONE.

网友F:
引用 网友K:
niujunpeng关于7楼的方法实际,不用电池时就取下来。

其实是自我感觉良好。笔记本的锂电自己会管理,充足电后,就关了充电回路。如果插上适配器,电池就不放电,也不浮充。

锂电没记忆效应,随时什么时候充都行,不会影响寿命,最影响寿命是过放。在电池电量还有一半时就充电,这样充电的电流小,电池发热量小,对防止电池过早老化有帮助。

网友L:
"不用电池时就取下来"是最危险的作为!!

一旦电池被取下来超过半年,电池自放电完了又没及时充电,这个电池基本就算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