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和TK6070iH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5-20):
MT6070iH和TK6070iH有什么区别?性能上一样吗?

网友A:
TK6070 iH 只有一个物理硬件通信接口,此硬件可接出R232/RS485各一个。

网友A:
MT6070 IH是标准版,有两个RS232接口,两个RS485接口。

TK6070 IH是简化版,只有一个RS232接口,一个RS485接口。

通信接口与MT6070 IH不一样,详细的可参考通信接口定义。

TK6070 IH硬件质量比MT6070 IH差,当然价格会低很多。

楼主:
明白了,我们现在用的就是MT的,有人建议我用TK的,看来我不能听他的.

网友B:
呵呵,楼上的各位兄弟说的都很对,但其实如果为了节省成本,用用TK系列的也没有多大影响,触摸屏质量不会差到哪去的

技术交流  QQ:541881337      TEL:13761012595   陈工

网友C:
510HMI串口线咋做?

网友D:
MT6056I和TK6070IH又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E(2012-07-24):
根据实际情况选屏,就是通讯口的区别。

网友F:
按需要去选择,价格差多了去了。多看手册。

网友G:
真不知道这种问题咋回答,多看看资料就行了

网友H(2012-09-17):
其实也是还是看你个人的使用要求,TK系列便宜不代表他就不能够满足你的使用撒,现在国产很多都很便宜,也可以多做比较,便宜的价格买到性能相同的产品都是大家想要的,多交流,QQ:853000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