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gix5000怎么编写功能块,带输入输出参数的那种

楼主(2012-05-20):
用RSLogix5000写程序的时候想编写一个功能块,像西门子FC、FB的那样,这样对相同设备就可以反复调用,但是在RSlogix5000里建了功能块(Fuction Block Diagram)不知道在哪里写输入输出参数。希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在ADD-ON 里面

ADD-ON 就是功能块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要注意里面逻辑

最好设置好2点

1:功能块首次扫描时的逻辑

2:功能块使能位不通时的逻辑

还需要注意的是 AB的ADD-ON 指令是完全封死的

逻辑里面不能调用全局变量

比如西门子的M点

在西门子FC FB里 是可以直接调用M点和映射区的IO点的

AB是完全封死的

网友A:
还有LZ

你说的编写的FBD

那不是功能块

而是一种编程语言——功能框图 和梯形图 结构化文本都是编程的语言

这和功能块是不一样的概念

西门子也有 功能框图 语句表 梯形图能编程

网友B(2013-02-02):
ADDON的应用我们的一个项目全部用addon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