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伺服系统本身缺陷所致的不稳定性,与干扰、接地故障区分开

楼主(2012-05-20):
1、不要把伺服系统本身缺陷所致的不稳定性,误解释为干扰、接地的问题;

2、大家都看电视,用手机,信号为什么没有干扰,表现十分稳定呢?!

3、特别是仅仅用编码器的检测反馈脉冲,去控制电机的启、停,企图实现运动控制的高精度控制就是件荒唐的事;

4、决定运动体的启动、停止位置控制精确度:

1)是一个与运动体本身运动参数相关的过程;

2)是一个与运动控制系统电机动力大小相关的过程;

3)是一个与运动量控制分辨率大小相关的过程;

4)仅仅用编码器的检测反馈脉冲,只完成了指令的准确性要求,是不能完成运动控制的准确性要求的;

楼主:
1、举例说,你驾驶汽车,想要汽车准确的停在给定点上;

2、你不能只看着给定点“喊停”,“喊停”车不会停下来的!

3、编码器可以检测到给定点,并在给定点准确发出停车指令,可是没有用,车并没有听从你的指令,没停在给定点上!

4、要车停在给定点上,还必须怎么做,大家说说???

网友A(2012-08-08):
刘老师,我不知道您用过哪些伺服驱动器,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日本松下,安川和国产南京埃斯顿,山东奥诺的我都用过!

日本松下A4 1.5千瓦驱动器连电机 6000多,而且是以前的价格,不知道现在什么价格! 国产南京埃斯顿应该做的是不错的同样功率的也是为着4000上下!

我不知道您说的不稳定是指什么!是运动定位不准确,还是故障率!

都出过问题,但是不是精度问题,而是故障!国产进口用是一样用,从系统的角度都能胜任,但是故障率差好多!

这就是进口的为什么价格高了!这也可以理解进口PLC和国产为什么价差差这么多还是用进口的多!

就我工作来说,用到伺服控制的地方,都环境比较恶劣的场所,所以干扰性比较大,温度高,强磁场,湿度大,灰尘多!但是工作7年多,至今没有遇到,伺服干扰导致工作不正常的情况(我指进口的)所以单独的讨论伺服稳定性没有对比,没有什么意思!

手机的信号可是有不好的时候,没信号或者打着打着就断的情况,这我可是经常遇到!可能您手机是移动或者联通专设的没问题!

 我感觉您发这么多帖子好像是想弄懂为什么伺服系统能准确的定位?因为在您的知识中电机只有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概念,而从这个角度来看,要想定位几乎是不可能的!要是您真是这个意思大可直接说!

在线等待。。。。。。。。。。。。。

网友B:
伺服 雖笨 但比你的腦袋忠實可靠 伺服的干擾不在伺服的本體 多數是像你這樣無知的人 所造成 該怎麼做 該怎麼避 專業人士都知道

老劉 你真是笨 拿開車跟伺服做比較 完全兩碼事 呵呵那以後我也可以拿狗跟老劉做比較 反正兩隻都會叫 比較看看誰吠的大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 雖笨 但比你的腦袋忠實可靠 伺服的干擾不在伺服的本體 多數是像你這樣無知的人 所造成 該怎麼做 該怎麼避 專業人士都知道老劉 你真是笨 拿開車跟伺服做比較 完全兩碼事 呵呵那以後我也可以拿狗跟老劉做比較 反正兩隻都會叫 比較看看誰吠的大聲

1、“拿開車跟伺服做比較 完全兩碼事 ”,此话差矣,“人+机器”是任何伺服也比不上的;

2、“多數是像你這樣無知的人 所造成 該怎麼做 該怎麼避 專業人士都知道”,所以你是专业人士,有问题找笨鳥慢飛

3、不能老叫人家找你,你得告诉他们怎么用,否则这个东东就有问题!

楼主:
4、这种开关控制模式的伺服,并没有像步进电机那样,解决电机角位移受控制的问题,也就是说电机还是不听使唤,不是真正的“伺服”,因为“伺服”就是要听话、听使唤!

网友B:
老劉 伺服在你腦袋的概念 若僅是電機 那你的笑話永遠鬧不完 伺服的運做是由 運動控制器 驅動器 編碼器 伺服電機 還有軟件 共同運作 各執其司

開關控制模式的伺服 不要再亂用 PLC更不是開關 PLC對伺服僅是很低端對伺服做控制 不要摸到象腿 就認為象的樣子 就是根柱子

同步電機的極相 正是由帶有UVW的編碼器來告知 驅動器 在驅動器的速度環模式下 可以很精確的控制電機角位移 連電機的加減速都可在驅動器來設定 更高階的做法就是由控制器來處理

UVW的訊號是根據電機的電極來設置 DC是靠碳刷 AC是靠編碼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步電機的極相 正是由帶有UVW的編碼器來告知 驅動器 在驅動器的速度環模式下 可以很精確的控制電機角位移 ……

1、这是笨鳥慢飛 第一次这样说话;

2、“帶有UVW的編碼器”,也是笨鳥慢飛 第一次的表述;

3、什么时候脑子开化了?

楼主:
4、“帶有U、V、W的編碼器”,是怎么控制电机角位移的?能不能说的详细点?

网友C:
就以刘老头的开车的例子:编码器可不象老刘那样只看着给定点“喊停”,“喊停”,它比刘老头聪明多,他喊的是"再倒车XXXX米","离设定点还差XXXXXX个脉冲!"

倒车的人也不象老刘那样,他会根据喊话的内容,加速或减速或转方向或松离合.........

网友B:
我腦袋要不開化 在網上所發表的 是有錢你也買不到

多數使用伺服不需要知道 編碼器的規格 專業人士都把這搞定 你只要學會用就好 講多了也沒用 你想知道UVW怎麼用 枉費波恩在運動控制所發表的文章 他的代表作 寫的正是這件事

你想要對運動控制產品多了解 建議你多到歐美相關廠家 要他們的技術手冊 來學習 少到百度這種非專業找資料 只會讓你鬧更多的笑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數使用伺服不需要知道 編碼器的規格 專業人士都把這搞定 你只要學會用就好 講多了也沒用 你想知道UVW怎麼用 枉費波恩在運動控制所發表的文章 他的代表作 寫的正是這件事……

1、用编码器控制交流脉冲,实现电机角位移步进控制方式,完全是另一码事;

2、编码器与常规只检测位移脉冲的编码器不同,这种编码器与电机要配套;

3、这种步进控制方式,最小角位移是步距角,不同的电机有不同的步距角,没有什么脉冲当量、电子齿轮的概念了;

4、开关控制方式与步进控制方式完全不同,不容混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多數使用伺服不需要知道 編碼器的規格 專業人士都把這搞定 你只要學會用就好 講多了也沒用 你想知道UVW怎麼用 枉費波恩在運動控制所發表的文章 他的代表作 寫的正是這件事……1、用编码器控制交流脉冲,实现电机角位移步进控制方式,完全是另一码事;2、编码器与常规只检测位移脉冲的编码器不同,这种编码器与电机要配套;3、这种步进控制方式,最小角位移是步距角,不同的电机有不同的步距角,没有什么脉冲当量、电子齿轮的概念了;4、开关控制方式与步进控制方式完全不同,不容混淆!

才疏学浅,半句我也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