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71变频器如何避免面板摘下不停机问题?

楼主(2012-05-20):
由于生产线不能停车,为了降低风险,需要在变频器面板摘掉后也能继续工作,当前设置:本地/远程通过LI5切换给定,本地为面板给定或者柜面按钮控制频率增加,远程为modbus通信给定,已经测试过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拔掉面板后出现报警导致的变频器停机,如果是这样的话,如何让这种操作部发出报警呢?

网友A:
    看来这个要让厂家改一改软件及硬件啦!

SEW MOV 系统变频器的 按键面板可拿下后变频器正常工作的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这个要让厂家改一改软件及硬件啦!SEW MOV 系统变频器的 按键面板可拿下后变频器正常工作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这个要让厂家改一改软件及硬件啦!SEW MOV 系统变频器的 按键面板可拿下后变频器正常工作的说!

以前用的丹佛斯的变频器 不要面板也可以工作的,但施耐德的没有用过,不知道这问题咋处理了。

网友D:
大部分都是没面板也可以工作的

网友E:
本体控制时,不要选择变频器面板来调频率,可以选择电位器来调,这样,拔掉面板就可以运行。进入变频器菜单中,再进入命令菜单中,给定1通道设置为AI1,不要设置为图形终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