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负载伺服系统控制问题

楼主(2012-05-20):
如果伺服系统的负载属于变化的,且变化规律随机,那么要能做到随动控制的话,需要在控制上座什么样的处理?

网友A:
伺服系统一般由三种控制方式:位置控制   速度控制   力矩控制

看你是要实现那种伺服控制(随动控制)

楼主:
要实现位置的伺服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