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420变频器突然停机如何维修?

楼主(2012-05-20):
故障现象:一台核子秤使用的是西门子m420变频器,在运行过程中经常突然停机,重新启动又能运行。

    故障分析:检查西门子m420变频器的参数设置均正确。怀疑profibus一dp线有问题,重新放一根profibus-dp线,故障仍然存在。接上编程器查看变频器启动条仵,所有的启动点都不可能断,只有核子秤plc与主plc通信之间的点可能断,经过几天的观察,这个点在很短的时间内,断了又恢复正常,因此,笔者用了一个断电延时计时器排除了此故障。

    西门子m420变频器不能上profibus-dp网。变频器上红灯一直常亮,依次检查变频器上profibus-dp的几个参数p0700、p0719、p0918、pl000,如果正确的,那就只可能是网线或网卡的问题,换一个网卡,问题解决了。

网友A:
    网卡???哪里的网卡,学习,请楼主上一个图来让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B:
MM420可以连接到DP网络啊。完全可以。 我司拥有非常全面的西门子技术专家,电话18676895825.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网卡???哪里的网卡,学习,请楼主上一个图来让我们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