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PPI线缆通讯失败问题

楼主(2012-05-20):
一台CPU224 CN的PLC,通讯线缆为PC/PPI,
状况为:通讯失败;PC/PPI线缆的三个指示灯只有PPI指示灯亮,Tx和Rx指示灯不闪烁。
关键问题是之前是能通讯成功的,设置通讯参数也没变,换台电脑也是通讯失败,说明不是电脑的问题。原先PC/PPI拨码开关设置为2、4、6为ON。
疑问:是否是PC/PPI线缆坏掉了,还是通讯设置问题,还有与电脑串口的校验码是否有关
答:你的PC/PPI拨码开关设置有错
PPI适配器的拨码开关前三位对应通信波特率,第4位为空,第5位为PPI Master/Freeport,第6位为远程/本地位,第8位为空。
所以第5位必须为ON,设为PPI Master 第6位必须为OFF本地控制。
前三位要看你的PLC CPU型号来定,如果你的CPU通信波特率为9.6Kbs那前三为就得对应010,如果特率为19.2Kbs那前三为就得对应001。
“原先PC/PPI拨码开关设置为2、4、6为ON。”这肯定是有问题,第四位是空位,第5位才是需要设为ON的,第6位要设为OFF,这样你的PPI接口才是Ma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