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模拟量输入转换过程

楼主(2012-05-20):
PLC模拟量输入采集数据,在计算-转换后得到MD双字,最终上位机监控显示地址DB.DBW单字,这个过程是如何转换的,用到什么指令?请高手指点,最好详细举例说明,谢谢!

用MOV指令将双整数(如:DB20.DBD48)转换为上位机监控显示地址(单整数)如何转呢?是取低两位还是高两位呢?
答:一般用西门子的标准功能块FC105将模拟量输入模块采集的数据转换为实数可以用MD来保存,然后将实数转换成双整数(可以用ROUND或TRUNC指令),最后用MOV指令将双整数转换为你的上位机监控显示地址例如DB.DBW(单整数)。之所以可以用单整数信号来显示你的采集值应该是你的输入信号并没有超过单整数信号的表达范围,否则会造成数据溢出。

L     DB122.DBD   44
      RND
      T     DB122.DBD   48

      L     DB122.DBW   50
      T     PQW  200

例如:将DB20.DBD48内的数值转换至MW20内
1、 move  DB20.DBD48    MW20
        move  0             DB20.DBW48
2、 move  DB20.DBW50  MW20
        DB20.DBW48=0才可以,
    要不DB20.DBD48≠MW20。

网友A:
这个解释的有实际应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解释的有实际应用

   二度同学的学习日记真是不错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