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元器件识别与简述——电阻的识别与检测(电阻识别)

楼主(2012-05-20):
电阻的识别
电阻参数的识读主要有标称阻值、功率以及误差。在电路原理图中,固定电阻通常用大写英文字母“R”表示,可变电阻通常用大写英文字母“W”表示,排阻通常用大写英文字母“RN”表示。

电阻值大小的基本单位是欧姆(Ω),简称欧。常用单位还有千欧(KΩ)、兆欧(MΩ)。它们之间的换算关系是:
         1 MΩ=103 KΩ=106000Ω。
电阻和电位器的型号命名方法
根据国家标准GB/T2470—1995的规定,通孔式电阻和电位器的型号由3部分或4部分组成

贴片式电阻器的型号命名一般由6部分组成

电阻的主要技术指标
1.额定功率
电阻在电路中长时间连续工作而不损坏,或不显著改变其性能所允许消耗的最大功率称为电阻的额定功率。

2.标称阻值
标称阻值通常是指电阻体表面上标注的电阻值,简称阻值。
根据国家标准,常用的标称电阻值系列有E24、E12和E6系列,也适用于电位器和电容器。
电阻的阻值表示方法
电阻的阻值表示方法主要有以下四种。
1.直标法
直标法就是将电阻的阻值用数字和文字符号直接标在电阻体上。

2.文字符号法
文字符号法就是将电阻的标称值和误差用数字和文字符号按一定的规律组合标识在电阻体上。

3.色标法
色标法是将电阻的类别及主要技术参数的数值用颜色(色环或色点)标注在它的外表面上。色标电阻(色环电阻)可分为三环、四环、五环三种标法。

快速识别色环电阻的要点是熟记色环所代表的数字含义,为方便记忆,色环代表的数值顺口溜如下:
1棕2红3为橙, 4黄5绿在其中,
6蓝7紫随后到, 8灰9白黑为0,
尾环金银为误差,数字应为5  10。
色环电阻无论是采用三色环,还是四色环、五色环,关键色环是第三环或第四环(即尾环),因为该色环的颜色代表电阻值有效数字的倍率。想快速识别色环电阻,关键在于根据第三环(三环电阻、四环电阻)、第四环(五环电阻)的颜色把阻值确定在某一数量级范围内,再将前两环读出的数“代”进去,这样可很快读出数来。
三色环电阻的色环表示标称电阻值(允许误差均为±20%)。例如,色环为棕黑红,表示10×102Ω=1.0k±20%的电阻。
四色环电阻的色环表示标称值(二位有效数字)及精度。例如,色环为棕绿橙金表示15×103Ω=15k±5%的电阻。
五色环电阻的色环表示标称值(三位有效数字)及精度。例如,色环为红紫绿黄棕表示275×104Ω=2.75M±1%的电阻。
一般四色环和五色环电阻表示允许误差的色环的特点是该色环距离其它环的距离较远。较标准的表示应是表示允许误差的色环的宽度是其它色环的(1.5~2)倍。在五环电阻中棕色环常常既用作误差环又常作为有效数字环,且常常在第一环和最后一环中同时出现,使人很难识别哪一个是第一环,哪一个是误差环。在实践中,可以按照色环之间的距离加以判别,通常第四环和第五环(即误差环、尾环)之间的距离要比第一环和第二环之间的距离宽一些,根据此特点可判定色环的排列顺序。如果靠色环间距仍无法判定色环顺序,还可以利用电阻的生产序列值加以判别。
4.数码表示法
数码法是在电阻体的表面用三位数字或两位数字加R来表示标称值的方法称为数码表示法。该方法常用于贴片电阻、排阻等。
(1)三位数字标注法
标注为 “103”的电阻其阻值为10×103=10kΩ

(2)二位数字后加R标注法
标注为 “51R”的电阻其电阻值为5.1Ω

(3)二位数字中间加R标注法
标注为9R1的电阻其阻值为9.1Ω

(4)四位数字标注法
标注为5232 的电阻其阻值为523×102=52.3 KΩ

电位器的主要技术指标
1.阻值变化特性
阻值变化特性是电位器的主要参数。常见的电位器阻值变化规律有直线式(X型)、指数式(Z型)、对数式(D型)三种形式,三种电位器转角与阻值的变化规律如图1.37所示。

2.额定功率
电位器的两个固定端允许耗散的最大功率为电位器的额定功率。使用中滑动端与固定端之间所承受的功率要小于额定功率。
3.标称阻值
电位器外壳上标注的阻值叫标称阻值,是电位器两固定引脚之间的阻值,一般称为电位器的最大阻值。
4.滑动噪声
由于电阻体阻值分布的不均匀性和滑动触点接触电阻的存在,当电位器在外加电压作用下,滑动触点在电阻体上移动时产生的噪声,这种噪声对电子设备的工作将产生不良影响。
电位器的阻值表示方法
可调电阻的阻值通常采用直标法或数码法在电阻体上标出最大阻值。

特殊电阻的识别
特殊电阻的阻值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特殊电阻的表面一般不标注阻值大小,只标注型号。

根据标准SJ1152-82《敏感元件型号命名方法》的规定,特殊电阻的产品型号由下列四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主称(用字母表示);
第二部分:类别(用字母表示);
第三部分:用途或特征(用字母或数字表示);
第四部分:序号(用数字表示)。
(1)主称、类别部分的符号及意义如表1.8所示。
(2)用途或特征部分用数字表示时,应符合表1.9的规定;用字母表示时,应符合1.10的规定。
(3)序号部分用数字表示。
1.热敏电阻
热敏电阻在电路中用字母符号“RT”或“R”表示

热敏电阻的产品型号由下列四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主称(用字母表示);
第二部分:类别(用字母表示);
第三部分:用途或特征(用数字表示);
第四部分:序号(用数字表示)。
2.压敏电阻
压敏电阻在电路中用字母“RV”或“R”表示

根据标准SJ1152-82《敏感元件型号命名方法》的规定,
压敏电阻的型号命名也是由四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主称(用字母表示);
第二部分:类别(用字母表示);
第三部分:用途或特征(用字母表示);
第四部分:序号(用数字表示)。
3.光敏电阻
光敏电阻在电路中用字母“RL”、“RG”或“R”表示

光敏电阻的型号命名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用字母表示主称;
第二部分用数字表示用途或特征;
第三部分用数字表示序号,以区别该电阻的外形尺寸及性能指标
4.气敏电阻
气敏电阻在电路中常用字母“RQ”或“R”表示

5.湿敏电阻
湿敏电阻在电路中的文字符号用字母“RS”或“R”表示

湿敏电阻的型号命名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用字母表示主称;
第二部分用字母表示用途或特征;
第三部分用数字与字母混合表示序号,以区别电阻的外形和性能参数
6.磁敏电阻
磁敏电阻在电路中常用符号“RC”或“R”表示

7.力敏电阻
力敏电阻在电路中常用符号“RL”或“R”表示

8.保险电阻
保险电阻在电路中的文字符号用字母“RF”或“R”表示

9.排阻的识别
排阻是由若干个参数完全相同的电阻组成。通孔式排阻的一个引脚连到一起,作为公共引脚,其余引脚正常引出。一般来说,最左边的那个是公共引脚,在排阻上一般用一个色点标出来。

排阻的阻值与数字标注法电阻一样,第一和第二位表示有效数字,第三位是零的个数,比如: 标注为 “A103J”的排阻其阻值为10×103=10kΩ,标注为“102”的排阻其阻值为10×102=1kΩ;标注为“R153”的排阻其阻值为15×103=15kΩ。

网友A:
   不错,这真是好东东哟!  先收藏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这真是好东东哟!  先收藏啦!

是学校课件摘来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