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连轧机张力不稳,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2-05-20):
我们公司一台三连轧机,共有3个牌坊,张力是通过一组安装在支承辊上的压力传感器获得,通过模拟量输入到变频器中控制.现在1-2号之间在线速度130以内很稳,只要一加速张力就一直减小.2-3号轧机之间张力很稳定,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下原因!谢谢~!

网友A:
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你自己查查变频器的每一个参数是否一致.

楼主:
现在就是怀疑是变频器计算问题  还没搞好

网友B:
想要加速的时候辊的张力不减小,3个辊的线速度必须一致。在辊径大小不同;减速箱减速比不同 的情况下计算出三个电机的相同或者不同的转速。

网友B:
这算出来的角速度w是减速箱后面跟辊连接的···想要算出电机的转速还要配合你的减速箱减速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