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上载PLC完整的程序到PC里?

楼主(2012-05-20):
初学者, 请大家传授经验

怎么样才能上载全部的程序到PC, 包括表格数据啊、人机界面啊等等。。。。,还有好多不懂, 谢谢啦

网友A:
看你使用的PLC 的 具体型号规格啊

每种PLC  都不一样的

大的来说 至需要一根数据线 你的PC伤上安装好编程软件就OK了

网友B:
多看看书,那就是最简单的,至于怎么上载,在最基本的条件就是你是一个对应于PLC的数据上下载线,和PC机上安装有此PLC的软件就可以.

网友C:
      看你使用的PLC 的 具体型号规格啊 ,多看看书,那就是最简单的,至于怎么上载,在最基本的条件就是你是一个对应于PLC的数据上下载.

网友D:
1,先在PC里安装相应PLC编程软件

2,准备一条相应的数据线,安装数据线驱动【新买的数据线都附带有光盘】

3,以上安装就绪后,将PC与PLC用数据线连接,打开编程软件点击【在线】—【PLC读取】—【选择PLC系列】—【等等】4,读取完成后,点击工程,在保存工程即可

       以上是三菱PLC MELSOFTXI系列 GX Developer Version 8.34L的操作方法,别的PLC估计流程也差不多吧

网友E:
和PLC链接上之后打开程序  点击保存就行了

网友F:
那些都需要软件的,如果设置了禁止上传,那就更麻烦了。

网友G:
我是猎头,我要找冶金系统工程师,在招聘过程中,我才知道在冶金行业工程师还分级,还有就是偏向于控制还是传动。以后要多学这方面的知识,太神奇啦!

网友H:
一般来说用编程电缆把PC和PLC连接 打开你所对应PLC的软件 点击上传 就好了

网友I:
9楼的,你们还找人不,是不是北京的呀?是的话可以找我,工控和传动,电气仪表,全活,月薪18000以上税后!!!!!

PLC数据上传只能是上传程序,而里面的一些注释是没有的

网友J:
打开【永宏编程软件】(不用新建专案),点击【PLC】-【联机】-弹出对话框(是否开启对应专案?)-【否】-【确定】即可。

李泳龙@永宏PLC华南办事处FAE

TEL:0755-29642260

楼主(2012-06-26):
谢谢各位啦,好久没上了,最近跟着别人学到了不少,以后有问题再请教各位老师傅!

网友K:
直接打开软件,不用新建工程,点击【PLC】-【联机】-弹出对话框(是否开启对应专案?)-【否】-【确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