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有功?什么叫无功?

楼主(2012-05-20):
在交流电能的发、输、用过程中,用于转换成非电、磁形式的那部分能量叫有功。用于电路内电、磁场交换的那部分能量叫无功。

网友A:
这个好,简单而又实用,感谢楼主

网友B:
   这是电工初级课本的内容!          有功和无功的内容有很多不同 的地方都有用的

网友C:
1、用电设备消耗的电能叫有功电能,储能元件与电源之间交换的电能叫无功电能;

2、用电设备单位时间消耗的电能叫有功功率,储能元件与电源之间单位时间交换的电能叫无功功率;

3、任何设备的无功功率是它工作所必需的,只能补偿不能取消;

4、无功功率与有功功率是负载特性决定的,不是人为控制的;

5、认为无功就是无用,想着人为减少无功增大有功,是无知的笑话!

网友D:
如果电能在转换中是不可逆的就是有功,如果是可逆的就是无功。

我们使用电能是为了转换为其他形式的能,这就是有功有用的功,如果电能转换了一圈有变成了电能那这种转换就是没有用的功。

网友D:
嘻嘻,这是什么网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