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急。关于三菱的F740-CH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2-05-20):
你好。
恒压供水系统中使用了三菱的F740-CH变频器,变频器是5.5KW,供一台5.5KW的水泵,用FX2N加FX0N-3U模拟量模块进行PID闭环控制。管网恒压为0.6MPA,水泵功率为5.5KW,杨程为75米,流量为15立方/小时.
在应用过程中,发现有以下问题:
用变频器拖动水泵,提速至50HZ,压力恒压在0.58MPA,监测水泵输出流量居然只为8.5立方/小时。而脱开变频器,直接用工频启水泵。压力恒压在0.6MPA,监测水泵输出流量可以达到18立方/小时。换言之,变频器50HZ的输出效率居然只有工频的47%.
变频器的参数上限频率Pr1=50HZ,下限频率Pr2=25HZ,基准频率电压Pr19=380V,适用V/F样式Pr14=0,其他参数基本上是默认设置。
都是50HZ,为何效率差距这么大?就算减去变频器的损耗,估算也能达到工频下85%左右的效率吧?为何却只有47%呢??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
然后刚刚去设置了转速显示,根据5.5KW电机极数为2,转速为2900,设定转速显示Pr37=2900,设定电机极数Pr144=2,然后运行变频器在50HZ时。看变频器器面板转速显示只为2417?这又是为何呢??

网友A:
你先这样做一个测试,先把PID方式除去,暂不用,然后将变频设为出厂值,直接启动变频为50HZ看看是否和工频一致.

网友B:
楼上的方法可以试一下

楼主:
在这里先谢谢各位的热心回复。
然后刚刚去设置了转速显示,根据5.5KW电机极数为2,转速为2900,设定转速显示Pr37=2900,设定电机极数Pr144=2,然后运行变频器在50HZ时。看变频器器面板转速显示只为2417?这又是为何呢??
红色的标注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转速应该设置为3480,然后运行至50HZ。才能显示为2900的。因为转速显示Pr37所对应的是变频器60HZ的转速。所以我第一次设置2900是,50HZ显示才是2417。
新问题如下:
根据楼上兄弟的提示刚刚做了一个试验;
1、变频器恢复原始设置,然后脱开PID控制,直接点动变频器运行至50HZ,这时候恒压在0.6MPA,监测流量居然又可以达到18立方/小时。
2、然后又恢复至PID控制,PID控制变频器运行至50HZ。流量却还是那个9立方/小时左右。
3、再次重复第1点,流量又可以达到18立方/小时
考虑可能是模拟量模块的输出至变频器的信号线有干扰,已经重新换了一条新屏弊电缆的,并且将屏弊层接地了,但上述情况依然。
继续求解各位行家。谢谢大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先这样做一个测试,先把PID方式除去,暂不用,然后将变频设为出厂值,直接启动变频为50HZ看看是否和工频一致.

网友D(2014-04-15):
同意,先去掉PID.再看看水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