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与屏连接

楼主(2012-05-20):
我想用CIF11模块与欧姆龙的一款NB5Q_TWOOB触摸屏通通讯,应该怎么连线

plc用的是cp1h—x40dr—a应该怎么设置

谢谢了

网友A:
NB5Q_TWOOB使用COM1,RS232通信方式,欧姆龙与触摸屏COM1设置为同样的波特率,停止位,校验方式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上正解,我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