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台达12SA2型号的PLC里面的UP 、ZP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2-05-20):
各位:

     台达12SA2型号的PLC里面的UP 、ZP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会有这两个信号的呢,这两个信号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是说接线端子吗?见过ES2的有UP、ZP端子,接线方法可参见其硬件手册。

至于其作用,请哪位知道的说说吧。

网友B:
 up接+,ZP接-,主要是对应输出晶体管的控制端,只要记住前面的接线就可以了

网友C:
晶体管(T)机种有UP和ZP端子,用于给晶体控制电路供电。接法如下:

UP:+24V;

ZP:0V

楼主:
看了一下里面的电路图,好像是MOS管(N沟道的),是不是换成了场效应管导致了UP,ZP两个端子的出现呢?

网友D:
就是供电端子吧。

网友E(2012-07-01):
引用 网友C:
晶体管(T)机种有UP和ZP端子,用于给晶体控制电路供电。接法如下:UP:+24V;ZP:0V

网友F(2013-06-18):
com+和com-是干什么的啊?

网友G(2013-08-08):
引用 网友H:
晶体管(T)机种有UP和ZP端子,用于给晶体控制电路供...

按这个接,Y输出的是0?

网友I(2013-09-14):
輸出點的供電接口,UP接24V+,ZP接負

网友J:
晶体管输出型端子。

UP:+24V;

ZP:0V

才能导通晶体管正常输出信号。

网友K(2013-11-23):
引用 网友J:
晶体管输出型端子。UP:+24V;ZP:0V才能导通晶...

那PLC整機還需要再接入DC24V電不?

网友L(2014-07-02):
台达输出端com2,com3是干什么的?还有DC OUT.请大神指点!

网友M:
编程口是COM1接口,COM2是2号通信端口,COM3是3号通信接口。

COM2和COM3可以设置为RS485模式,接变频器,温控器等带MODBUS通信功能的智能仪器仪表。

端口地址和通信参数可以独立设置。

如你可以把PLC的COM2地址设为1,把COM地址设为20.

如你可以把触摸屏通过COM3口接入PLC,然后COM2接几台变频器,COM3再接入另外一台PLC,

这样就可以通过触摸屏控制2台PLC,可以直接读写变频器的频率,温控器的温度。

慢慢学习,以后就会明白了。

网友N:
UP:+24V;

ZP:0V

网友K(2015-01-14):
引用 网友C:
晶体管(T)机种有UP和ZP端子,用于给晶体控制电路供...

 是否ZP相当于公共点了C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