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数字量输入点接外部开关问题

楼主(2012-05-20):
输入点接线图

先给PLC通上电后,按钮一端接1M,另一端接输入点I0.1,1M和M相连,可是按下按钮为什么I0.1信号灯不会亮,线哪里接错了,请大神们帮忙看看~

网友A:
对照一下官方的接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照一下官方的接线图:

具体能给我将下怎么接吗,上面的哪里接错了,谢谢了~

网友C:
现在常用的PLC就是三菱怪一点,其它的+-回路就可以

网友D:
感觉楼主的输入端接线不对,M接线仍然不变,但0.1应该与L+串联,中间再串联一按钮。

也就是说,应该让输入端形成一个24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照一下官方的接线图:

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楼主的输入端接线不对,M接线仍然不变,但0.1应该与L+串联,中间再串联一按钮。也就是说,应该让输入端形成一个24V电压。

应该是这样吧。。。

楼主:
接线应该是这样的吧?

楼主:
对:yjig关于感觉楼主的输入端接线不对,M接线仍然不变,但0.1应该与L+串联,中间再串联一按钮。也就是说,应该让输入端形成一个24V电压。内容的回复:

接线时应该这样的吧?

楼主:
按钮与1M的接线应该换成与L+的接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楼主的输入端接线不对,M接线仍然不变,但0.1应该与L+串联,中间再串联一按钮。也就是说,应该让输入端形成一个24V电压。

接线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F:
是线接错了,按钮的一端接0.1,另一端接L+

网友G:
1M和M相连的线拆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楼主的输入端接线不对,M接线仍然不变,但0.1应该与L+串联,中间再串联一按钮。也就是说,应该让输入端形成一个24V电压。

接线图应该是这样的吧

楼主:
怎么搞的,怎么发了这么多!